[求助] 做过Gm-C滤波器的帮忙看看,通带在不同温度下倾斜的问题

楼主(2012-12-16):
小弟在做四阶的巴特沃兹Gm-C复数带通滤波器,通过低通滤波器搬移得到,原理图如下:
二阶滤波单元
频率转换跨导
复数带通结构
碰上的问题是:BPF的通带在不同温度下,随频率变化倾斜!另外,在有倾斜的情况下,怎么判断其中心频率呢?tt角下温度在-40°,27°,80°的情况分别如下:可以看出27°下是平坦的,但是-40°通带内是向下倾斜,80°时是向上倾斜的!
-40°

-40

-40

27°

27

27

80°

80

80

因为BPF是由LPF搬移得来,我仿真了一下LPF在不同温度的情况,LPF不会出现通带内倾斜的情况,所以我感觉应该是频率转换跨导进行频率搬移时,在不同温度下出现问题。因为Cm、Co用的频率转换单元分别是通过PMOS五管差分对和NMOS五管差分对实现,是不是因为温度对PMOS管和NMOS管的影响不同引起的?
哪位大神能帮我解答一下,现在应该如何调节频率转换跨导的参数是比较合适的?麻烦尽量详细一些,不胜感激!

网友:
没做过,表示关注

网友:
去看berkeley 247讲义吧。里面对通带的droop和peak都有解释。。。
其实这个从哪儿来的,你可以把你电路里的东西先改成理想元件然后一步步替换成实际电路,就看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你的帮助,课件我先大略看了一下,貌似讲的是低通的问题,我现在这问题比较急,能不能麻烦你解答一下?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Gm在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在温度变化的时候,对gm的影响更大,更多的感觉是NMOS的gm和PMOS的gm变化程度不同导致的,如果单纯的去改gm值,满足了这个温度,又不能满足那个温度了,就像现在是满足27°的,但是-40°和80°不满足。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兼顾各个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解决了,应该是PMOS何NMOS的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2021-03-22):
道友,你这个仿真是哪个软件?MATLAB? cadence里也没法出负轴的频率啊?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