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强泄放路径是否可以提高抗EMI

楼主(2012-12-16):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通过增大干扰信号的电流泄放路径的泄放能力是不是可以提高电路的抗EMI的能力啊?有没有这个方面的相关资料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3-07-13):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 不好回答你。

网友(2013-10-23):
太笼统了。一般来说有部分效果的

网友:
肯定会有效果的,要注意泄放路径的寄生电感的影响,减小寄生电感产生的电压差,根本问题是要有低阻路径。如果电压差没有改变,会产生共模干扰,不会降低EM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