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接口问题,求指教,谢谢~

楼主(2012-12-16):
`timescale 1ns/1ns
interface router_io(input bit clk);
   logic [15:0] din;
  clocking drvClk @(posedge clk);
     output din;  endclocking: drvClk              //用来同步驱动

  modport TEST(clocking drvClk);
  modport DUT (input din);
endinterface: router_io

program test(router_io.TEST io);
    initial begin
           io.drvClk.din<=16'h2;
           @(io.drvClk);

           io.drvClk.din<=16'h4;
           @(io.drvClk);

           io.drvClk.din<=16'h7;
           @(io.drvClk);

         io.drvClk.din<=16'h9;
        @(io.drvClk);

          io.drvClk.din<=16'h3;
          @(io.drvClk);
          #50 $finish;
end

endprogram: test

module dut(router_io.DUT io);

    initial begin
           $monitor("@%0t   :  io.din=%h   ",$time,io.din); //检测变化;
    end
endmodule: dut

module top;
    bit clk;

    always #5 clk=!clk;

    router_io io(clk);

    test t1(io);

    dut  d1(io);
endmodule

就是用了接口,同步驱动DUT,问题是:仿真结果是 4--7--9--3,为什么偏偏红色那个2 没有驱动进去呢?仿真结果如下

楼主:
请指教啊,万分感谢~~~ 为什么第一个就没有了呢?好奇怪啊

网友:
把第一个赋值语句写到program外面试试?

网友:
你使用的是时钟块同步信号,在始终上升沿采值,第一个2在时钟沿之前,当然不会采到值啦,试一下
@(io.drvClk);
io.drvClk.din<=16'h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就是这个问题,改正顺序就对了。       我还是没理解我的写法为什么不行,即先把数据准备好,再等上升沿的到来去采准备好的数据和     正确的--先等上升沿到来再送数据。我本意是先把数据准备好了,然后等着时钟上升沿到来。就像如果只写下面一个驱动,也是能输出2的,也就是这个数据送了出去,这个怎么回事呢?                 io.drvClk.din<=16'h2;
@(io.drvClk);

#15 $finish;

//////////////////////////////////////////////////////////////////////////////////////////////////   是不是意味着 以后搭建测试平台时不能像红色这种写法来送数据,这样会丢失第一个数据
    for(int i=1; i<6; i++) begin
            io.drvClk.din <= i;
            @(io.drvClk);
    end
  而应该尽量用蓝色这种写法:
    for(int i=1; i<6; i++) begin
            io.drvClk.din <= i;
            @(io.drvClk);
    end

我的理解对不?请指教   谢谢~~~

网友:
你的2值肯定不满足一个时钟周期的长度,这样是不会被采样的。你可以参考systemverilog讲clocking的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测试平台编写指南:SystemVerilog验证》中的关于时钟块介绍,以及信号采样的相关章节(好像是在第四章,忘记了),对输入信号的采样是默认在时钟沿之后的一个时间单位?具体不记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觉验证真是个精细的活啊,要求好高啊

网友(2017-05-23):
在始终的有效沿驱动同步接口信号, 2在始终有效沿之前,所以没有没踩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