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 installation help AMS ocnfiguration

楼主(2012-12-17):
Hi,I install ic615. when iscape configure, it asks:

What to do? I go to

cd /home/eda/cadence/installs/ic615/tools.lnx86/icna/bin
./ncroot
Output = "/home/eda/cadence/installs/ic615/"

but /home/eda/cadence/installs/ic615/ does not work in the picture

Please help!!

网友:
ncroot是打印你IUS的路劲,这个是配置你IUS的安装路径吧!

楼主:
What is IUS?

i only installed IC615 from eetop.cn

网友:
是数字的逻辑验证仿真工具!

楼主:
how to install?

where to download?

How to setup IC615? In simulation, ADE L, it gives error 'ncvlog' path incorrect

网友:
论坛里就有下载的!

网友:
它也是cadence家的工具,安装方法一样的!

楼主:
thank you zg8312

you said IUS is for digital.

do i need IUS for analog RF simulation in cadence ic 615?

ADE L gives error

what is the latest IUS vers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只是RF模拟仿真的话,应该是不需要IUS的,你的报错是什么,有没有安装MMSIM!

楼主:
回复 网友B:

Oh, I love this forum. duo xie duo xie zg8312[/B]

网友(2013-02-03):
求Cadence 安装指导书。。

网友:
不configuration也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2013-03-10):
hehe , 都搜搜论坛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