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2-12-17):
match

match

请问一下,图上两种匹配都属于中心匹配吗?还有哪种的匹配方式更好些?谢谢!
看了各位的回复,貌似我很白痴!不过我还是知道这两个图都属于中心匹配吗?求解

更新:
谢谢大家了!
按照版图艺术那本书匹配要满足四个条件:
1 共质心 2 对称 3 分散度 4 紧凑性
我发的那两张图,满足的条件:
左图:共质心 紧凑性
右图:共质心 紧凑性 更分散 阵列关于X轴对称
由此可知右图匹配更加精确。

新的疑问:
如果把匹配器件放在一排,那么关于对称轴X ,Y对称都能做到。但是如果把期间放成两排,则对于X轴对称很容易做到
但是对于Y轴是很难的。
例: ABBA    阵列对于X轴镜像对称,而对于Y轴就做不到了.对称性很难满足Y轴对称,是不是这样呢?
       BAAB

网友:
右边的要好些

网友:
这个不用怎么想  肯定是右边的好些  呵呵

网友:
从理论上说,右边的是要好些。但个人觉得,这也仅限于理论上,实际生产中,在芯片功能上又有多少时候能体现出二者的差别呢,不用太追求这个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讲的也是啊!

网友:
其实都算centroid吧,不过个人在用的时候会选左边,M数比较多的情况的下没必要划分的那么细,基本能做到
ABBA
BAAB  就可以抵消了工艺偏差了吧,毕竟随着工艺线宽的减小,还要考虑走线的影响

网友:
但是从layout角度来说,总是做得越完美越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介个也不一定的,有的时候,看电路要求,要求不高,做那么精确的匹配也没有用,因为其它的地方用不上,反而费了你的时间.设计就是一个取舍的过程,在取舍间找一个平衡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的也对!不过从版图知识上还是要明确怎样匹配更精确些。

网友:
个人理解匹配是匹配的器件的质心越靠近越好,左边是质心在横向,但是纵向不在一线上,右边的质心横向一起,纵向也一起 ,所以选右边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其实没有太大差别,硬要比较的话左边的更好
需要更好match, 在两边加dummy, 考虑到连线,肯定是左边的好

网友:
那要看要求了  要求高  连线层次多最好右边   其次就左边了
但都要加DUMMY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跟电路方面多沟通,匹配性越高,相对来说,连线会比较复杂些,也就相应增加面积成本。选择合理的匹配度即可,
综合考虑也并不是越高的匹配度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这个主要是因为电路上标记 “需要精确匹配”,所以我才想做到最精确匹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对!但是有时候却是需要精确匹配啊!电路那头说越精确越好,那我不得想办法找
个最精确的匹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面很多兄弟都说右边匹配好,你怎么说左边?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我看来没有差别,当然选择连线简单的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连线其实也差不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既然电路都要求了,那当然就按最优匹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