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 error

楼主(2012-12-17):
Map Layers
ERROR: StarXtract
ERROR: Physical layer M1 does not exist in process
ERROR:   Line:   M1            M1
  Warnings: 0    Errors: 1    (See file layers.sum)
  Layers        Elp=00:00:00 Cpu=00:00:00 Usr=0.0    Sys=0.0    Mem=0.0

ERROR: StarXtract
ERROR: Map Layers  Failed (see file layers.sum)

这是什么意思?M1在nxtgrd里面,也在milkyway db里面,怎么就错了呢?求解释

网友:
看看你的map文件

楼主:
Conducting_layers
        PC           PC
        M1          M1
        M2          M2
        M3          M3
        M4          M4
        M5          M5

Via_layers
        CA          CA
        V1          V1
        V2          V2
        V3          V3
        V4          V4

网友:
前面是TF定义的layer,后面是itf定义的layer,确认你的layer map
写的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还有别的可能性吗?

网友:
nxtgrd和TechFile里面定义M1是一样的?
先从工具报错的内容里面找原因,把即基本的配置文件搞搞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两者一样的。tf中layer mask name倒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