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igitized Area 意思

楼主(2012-12-17):
请教TX们,规则文件上的Digitized Area(Dark/Clear)
Dark和Clear分別表示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别 指的掩模版上有图形的区域和没图形的区域

楼主:
D是有图形区,意思就是不会曝光,不会被刻蚀掉?

网友(2015-01-04):
受益匪浅,感谢楼主;

网友:
正刻胶和反刻胶 ,
正的叫clear,open
反的叫dark,block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