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馈环路增益两种方法算出2个不同的值(拉扎维)

楼主(2012-12-17):
这是第一种方法,可以看出此时算出来的环路增益为(gmro+1)(C2/C1).
这是第二种方法,可以看出此时算出来的环路增益为(C2/(C1+C2))gmro。
  可以看出这2种方法算出来的值不一样,可是2种方法都是正确,假设的条件都是忽略输出端的C2负载。
这是怎么回事呢?很明显,把第二种方法得到的环路带到增益公式里面,假设gmro>>1的时候,Vout/Vin=(C1+C2)/C1,很明显,这是错的,难道说这样算环路增益是错的,可是拉扎维这本书里面,算环路增益都是用这种方法,难道说全错了,这又不至于吧?!

网友:
方法没错,第一种算出来的vout/vin不是环路增益,如果算环路增益应该算vout/Vx,即X点电压。真正的belta为C2/(C1+C2), 第一种的增益可以理解为Vx=Vin*(C1/(C1+C2)),这样Vout/Vx=(C1+C2)/C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第一种方法做出来的不是环路增益,是电压增益,可是电压增益=低频增益/(1+环路增益),这边的低频增益gmro,这样推出来的环路增益不就是(gmro+1)C2/C1吗?
     而且你说的Vx=Vin*(C1/(C1+C2)),这是需要把out短接到地吧,可是实际上,Vout并不等于0。而且你算出来Vout/Vx=(C1+C2)/C2与第二种方法算出来的值也不是一样的。

网友:
Hi, 你好:
电压增益如果想套用:电压增益=低频增益/(1+环路增益)的话,首先这个电压增益应该是Vout/Vx的,您可以看反馈环路中的vin的位置。第一个图中的vin不是实际书上图8.1的X(S)。我是这样理解的,X点我们输入没有办法直接加上去,通过Vin加进去,在加进去的过程中,我们首先不考虑vout的影响,这样Vx=Vin*(C1/(C1+C2)),vout对vx确实是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就包含在环路反馈里面(计算环路反馈时,不考虑Vin的影响)。这样的话,书上的vout/vin=-(A/((1+A)C2/C1 +1),换算成X点的电压增益为:Vout/Vx=Vout/Vin *(C1+C2)/C1=-(A/((1+A)*C2/C1 +1) *(C1+C2)/C1=-(A/(A*C2/C1 +C2/C1+1)*(C1+C2)/C1=-A/(1+A*(C2/(C1+C2)). 这样的话就推出来反馈系数为C2/C1+C2。

网友(2016-10-12):
感觉lkj2003有点道理,等下细看学习一下

网友(2019-05-07):
楼上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2019-12-14):
8.8是环路增益,8.3是闭环增益。如果套用负反馈理论,还要计算输入系数a=C1/(C1+C2),反馈系数b=C2/(C1+C2),那么如果反馈足够深,可以直接得到闭环增益AC=-a/b=-C1/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