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LVDS的50欧姆的传输线该用什么代替呢

楼主(2012-12-17):
最近在做LVDS,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仿真LVDS的50欧姆的传输线该用什么代替呢?直接用50欧的电阻可以吗?还有个一问题就是transmitter端的termination resistor(RT)是一定要匹配到50欧吗?谢谢!

网友:
spectre里有传输线器件

网友(2013-07-18):
spectre里面传输线器件是哪个东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tline

网友:
回复 网友B:

transmitter端的termination resistor(RT)是一定要匹配到50欧吗?

也就是仿真时激励源的信号内阻,现在你这个怎么处理的?用analoglib中的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tline模拟传输线, 用L+C模拟bond pad和bond wire,之后在信号输出片外之前做好50欧的阻抗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tline当传输线仿真时,不对啊,用个基本的方波做输入tline输出就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置好tline的特征阻抗和长度,做好匹配,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tline仿真瞬态没问题,我想问tline仿真AC可行么?我用AC仿真tline加RC低通滤波器看不到带宽波形,只有直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块我也不是很清楚,没仿过AC,是不是如果仿AC衰减需要信道模型?请版上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有道理啊,信道模型

网友:
回复 网友D:

   hspice仿真的话,怎么模拟传输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很久没用hspice。应该有对应的器件,查查手册吧。

网友(2014-02-28):
LVDS的驱动器在仿真的时候怎么等效负载和传输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RLC搭一个不行吗。外面的传输线有很多种类型,对应很多种特性,不一定搞的很精确。

网友:
    这个是要用仿真拟合测试结果,仿真带宽2G以上,测试就3-500M,所以加各种寄生,但仿真出来的结果还是很高的带宽。估计是哪里没搞对。不过还好产品release了,但这个还没搞懂为何仿真和测试有这么大偏差,应该是漏了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考虑控制电路,就是一个mos电阻,后面加电容(带载)或不加(不带载)。测试和仿真结果差别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MOS电阻本来就做不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IO和PCB的寄生什么的考虑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肯定考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导通电阻测试跟仿真几乎不差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其实我怀疑,应该不能用简单的AC仿真带宽结果 去对应带宽的测试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AC和trans应该是一致的,对于线性电路。你跑下Trans能和测试对上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瞬态差不多,就是AC差别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AC和trans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小信号和大信号的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我一直怀疑那个东西用AC仿真带宽是否正确

网友(2015-01-21):
回复 网友B:

   你好,想用mtline模拟背板传输,给出50Ω的差分传输线,请问mtline使用的时候应该如何进行设置呢?手上没有s-paramter也没有RLCG,怎么破?请问你知道fieldsolver如何进行设置么?

网友(2022-09-27):
蹲一个tline设置详解

网友(2025-09-11):
请问LVDS设计时候怎么考虑片内与传输线的阻抗匹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