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V file 中的pin 接到 1‘b0 即 接到GND 的 ,PR 后该pin 竟然floating

楼主(2012-12-17):
今天在用encounter routing 一个project时 发现,verilog file中的某些pin 接到1'b0, 但是在pr 结束后 发现这些pin 竟然是floating,lef file 中GROUND 是GND 我在PR时 ground 设置的也是GND。 在encounter中还需要其它设定吗? 如tie low ,tie high 之类。
请各位大侠 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globalNetConnect $vars(gndNet) -type tielo -all -autoTie
addTiHiLo  没做
为什么到route之后才发现,cts之前check tie了吗?

网友:
应该是没有tiehi 和 tielo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check tie啊,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在什么时候check tie啊 怎么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