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自动把DC出来的网表端口名字add_0,读进来以后变成add[0]

楼主(2012-12-17):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才能让ICC不改这个呢

网友:
一遍不会,除非你特别设定了bus sty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的ICC脚本里面没有任何关于bus的设置啊,很奇怪

网友:
这个要检查的地方很多,你自己一个一个去看吧

ICC的装载目录下,你的home directory下,你的work directory下的.synopsys*文件
你所有source到的script
网表

也可以把add_0换成add0看看什么结果

楼主:
综合出来的网表的端口是这样的
.addr_in({addr_in_11,
        addr_in_10, addr_in_9, addr_in_8, addr_in_7, addr_in_6, addr_in_5,
        addr_in_4, addr_in_3, addr_in_2, addr_in_1, addr_in_0})
这是组成bus的意思吗,这个怎么去掉,研究中

网友:
同时也检查

DC的装载目录下,你的home directory下,你的work directory下的.synopsys*文件
你所有source到的script
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