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C 中如何进行 analog power 定义和连接

楼主(2012-12-17):
火热学习ICC中,刚做到initialize_floorplan, 设计中有大量的模拟器件,针对 “带analog IP的 top level PR”,论坛中说:     create_net -power analog_power
     derive_pg_connection 进行连接;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20473&from=favorites

     我也采用了这个办法,比如一个3.3v转1.8v的VR,
     定义如下:
     create_net -power  AVDD33
     create_net -power  AVDD18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AVDD33 -power_pin VDDA -cells VR33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AVDD18 -power_pin VOUT -cells VR33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AVDD33 -power_pin VDDA -cells VR33 执行成功,但是接下来的命令: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AVDD18 -power_pin VOUT -cells VR33 执行失败:
    Error: Pin name VOUT specified by power_pin or ground_pin option is invalid.(MWUI-715)
     derive pg failed
     0

     我查看了lef 文件, pin VOUT 没有被定义为Power;  当然我可以更改lef,加入power属性,可是如何直接在ICC中更改库中单元的pin属性呢?
     求解!!!

网友:
好像没有办法改

网友:
No way to chan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对Anolog IP进行Preroute,如何进行呢? create_custom_wires?     以前是用magma 很好改的

网友:
您是想手动配线还是让工具优先配线?
手动配线:gui 的左边有toolbar画custom wire
工具优先配线:Preroute-〉Preroute Insta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手动配线,更好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