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UPF是PAD和CORE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12-17):
Hi all,

在UPF FLOW中, 如果PAD和CORE电压不同,需要PAD单独划分一个power domain或者voltage area吗?

我看网上的例子,以及upf的lab中没有关于添加了PAD后如何划分voltage的问题。

网友:
在有UPF之前,pad和core的电压就不同,在那个时候,工具已经知道如何做了

楼主:
    多谢版主大人回复。

不过还是不太明白, 如果我在划分power domain和voltage area时,可否不管pad,然后只管按照core的电压来划分, PAD划分到core的domain中是不是也没关系?

我看power compiler的guide上写可以自动推导,但是需要打开pad或者macro等自动推导的变量,请问如果不打开的话,是不是工具就不会推导pad的电压了呢?

然后,在create_supply_port时需不需要单独create PAD的vdd呢?

多谢~

网友(2019-06-10):
同问,io PAD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2021-01-11):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大人回复。

不过还是不太明白, 如果我在划分power domain和voltage area时,可否不管pad ...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