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VI或VGA图像接口的像素时钟频率需要多精确?

楼主(2012-12-17):
如题,在用FPGA开发DVI图像接口时,1024*768,60hz刷新率,要求像素时钟是65Mhz,求问这个65Mhz需要有多精确?假如时钟频率是66Mhz是否可以?
先谢谢了!~

网友:
我记得是0.5%的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下哪里能找到这个值,是在DVI的specification中么,谢了!

网友(2016-09-06):
回复 网友B:

  是算出来的,1024X1.3125=1344;768X1.05=806;
1344X806X60=64.9958Mhz;约为65M;

网友:
回复 网友C:

1.3125和1.05是怎么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行消隐和场消隐时间

网友:
可能出来的图像稍微有点差别!!!

网友(2017-03-13):
回复 网友C:

   这个时间是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可以百度下行消隐和场消隐就知道了,我用的是解码芯片出来后的时钟PCLK,大约就是65M,用示波器测过,

网友(2017-05-08):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对于dvi接口输出数据的随路时钟是怎么设计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不知道你说的随路时钟是指什么?我用的是SII1161视频解码芯片,解码后有1, 24bitsRGB数据,
2,HSYNC,VSYNC,DE,....控制信号,
3,PCLK约等于65M,(可能是你说的随路时钟吧),

网友:
有一点需要明白:这些像素值,在理论上的时钟范围内都是可以按照固定时序输出的,时钟在范围内的变化,比如2MHZ、7.83MHZ、8.91MHZ、200MHZ等等,其实并不影响输出的格式,只是影响输出的速度。
      因此,比如后面接LCD显示屏,那么其实就算时钟相差比较大,只要在LCD屏的时钟要求范围之内,
那么图像仍然可以显示,只是输出的实际帧速各不相同。
      因此,这时候不如问问LCD对时钟以及帧速的精度要求有多高?而不是本身这种格式或者时序本身对时钟精度的要求。这才是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