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antenna 脚本怎么写

楼主(2012-12-17):
RT,
现在在ICC做天线检查,库里面有一个antenna CLF文件。如下
#define                 _libId (dbGetCurrentLibId)
#dbDefineAntennaRule    _libId 4 2 0 0
#dbAddAntennaLayerRule  _libId 4 "METAL1" 400 '(0.203 0  400  2200)
#dbAddAntennaLayerRule  _libId 4 "METAL2" 400 '(0.203 0  400  2200)
#dbAddAntennaLayerRule  _libId 4 "METAL3" 400 '(0.203 0  400  2200)
#dbAddAntennaLayerRule  _libId 4 "METAL4" 400 '(0.203 0  8000 30000)
#dbAddAntennaLayerRule  _libId 4 "VIA12"   20 '(0.203 0  83.33  75)
#dbAddAntennaLayerRule  _libId 4 "VIA23"   20 '(0.203 0  83.33  75)
#dbAddAntennaLayerRule  _libId 4 "VIA34"   20 '(0.203 0  83.33  75)

如何改成下面 ICC antenna TCL格式?
主要是前面几个值不值根据什么来设置?
set ratio
set metal_ratio
set_parameter -module droute -name defaultDiodeProtect -value
set dmode 2
set_parameter -module droute -name doAntennaConx -value 4
# report_parameter -module droute
#dbClearLibAntennaRules _libId
remove_antenna_rules
#dbDefineAntennaRule _libId 1 2 125 20
define_antenna_rule -mode 1 -diode_mode $dmode -metal_ratio $metal_ratio -cut_ratio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
请各位大大帮帮忙!

楼主:
求大大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搞定没有,我也有点疑问,我看了看lab中的,好像有些数值对应不上,不知道怎么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搞定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参考Astro中的help,来看dbDefineAntennaRule和dbAddAntennaLayerRule这两条命令的语法,它们后面的数值是对应的,然后你直接换成相应的ICC命令就好了!

网友:
set lib [current_mw_lib]
report_antenna_rules $lib -output antenna.rule0
remove_antenna_rules $lib
define_antenna_rule $lib -mode 4 -diode_mode 2 -metal_ratio 400 -cut_ratio 2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ETAL1 -ratio 2  -diode_ratio {0.203 0 400  2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发给我吗?谢谢,在use guide没有找到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根据command修改option就好了,下面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5-09-11):
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8-06-20):
正需要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