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PTAT电流在高温时随温度上升很快

楼主(2012-12-17):
M11,12,13是相同的管子,Q30集电极面积是Q29,31的4倍,将三极管集电极面积都减小相同倍数时,高温段曲线会稍微变缓,纠结了很长时间,求达人帮忙解决啊!

我的意思是我的带隙基准电路里面有这样一个模块,由于PTAT电流在高温时上升很快,从而输出基准电压在高温时也上升很快,导致基准精度很低,现在想要弄清楚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PTAT电流在高温时随温度上升很快。谢谢了!

电路图

电路图

每支路的PTAT电流

每支路的PTAT电流

楼主:
另外还单独仿了一下三极管的Vbe,温度升高时没有快速降低

网友:
会否是Q30和Q31的C极电压不相等呢,另外再将电流镜换成cascode的试试

楼主:
C极电压是相等的,电路工作正常,我就是想知道这种结构的问题在哪里,因为基准电路输出电压在高温时受ptat电流影响也上升很快

网友:
描述的不太清楚

网友:
高温下,模型都不对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我在工艺文件里面没有找到,三极管有关温度的描述啊,我用的都是耐40v高压的三极管,之前用其他工艺的低压管仿出来是正常的

网友:
  偏置电流密度选择不合适。。。变变电阻值,仿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There are two loops inside.
One is negative feedback loop, and the other is positive feedback loop.
When temperature goes up, the branch current will increase, too.
You may check that the loop gain difference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loops when temperature goes up.

Hop it helps

网友:
1. 如6楼观点,model 温度范围没那么大。
2. 如8#所说,首先找出constant beta工作电流范围,取中间值,再调得bandgap电压所需的电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答,不知正反馈环路在哪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模型确实有问题,用低压管可以仿出来,想问一下,如何确认是模型的问题呢,一般模型文件会有说明吗?是在.scs .lib 文件里面找吗?

网友:
Negative feedback loop:
Q29(B)->Q29(C)->M11(D)->Q31(C)

Positive feedback loop:
Q29(B)->Q29(C)->M12(D)

网友:
most likely is the two loops are fighting at higher temperature.That you are sizing down the devices has verified this since you are changing the loop gain.  check the loop gain.

when you find the solution, please also update here, thx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正反馈,负反馈是你所说的那个loop呢,和我想的怎么正好相反,温度升高,Q29(B)电压降低,M12路电流升高,M13路电流升高,Q29电流升高,Q29(B)电压升高,正好是个负反馈啊,不知道我这样想的对不对,求指点。

网友:
应该是电流镜并没有能够精确镜像,bandgap两端电流并没达到相等,可采用运放或者cascode电流镜试一下;另外也可增加bipolar串联的电阻值调整一下试试看

网友:
is your model valid upto 150 deg?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能这种40v三极管不适合做基准,当三极管工作Ic电流较大时(15u左右),高温段电流不再上翘,原因是随温度升高beta不断增大,高温时发生快速变化,而增大ic,beta不断减小,补偿了高温的快速升高

网友:
最大的可能原因是Q29和M13共同作用的结果。
高温时Q29电流变大,M13电流变大。栅极电压下降。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管子工作状态高温下仍然对的话,和LOOP应该关系不大。主要还是不明白问题的根本原因。单单增大BJT面积为什么会好一些,应该去搞搞清楚。。。不难知道问题出现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网友:
应该仿仿Vbe随温度变化的斜率,可能会明显点。。。最好同时观察电路中两个Vbe变化斜率。。。应该不难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