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的timing report能统计路径总数么

楼主(2012-12-17):
如题,dc的综合结果中有个report_timing功能,请问能不能用它来统计一个设计的所有路径总数?
还有个问题就是一个设计如果定了,无论给的约束如何,他的所有路径结构是不会变的,只是路径上的cell会有变化呢?如果是用不同的单元库呢?

网友:
报所有路径总数意义不大,考虑所有cell,pin以及上升下降沿的所有组合,应该是个非常巨大的数字

随着约束的不同,dc会到designWare里面找合适的单元,最后出来的路径结构会有不同。比如一个高速加法器和一个低速低功耗加法器,是否容许使用clock gating也会影响路径结构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我理解的路径结构是timing report里的startpoint和endpoint两个点确定了,这条路径就算确定了,至于其中间的单元肯定是会随着约束的变化而有差异的,也就是说一个设计确定了,他的所有的路径的startpoint和endpoint都确定了,这么理解是对的吗

网友:
综合里面还有一种功能叫retime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用sizeof_coll [get_timing_path -from XXX -to XXX] 来小范围地看一下某些路径的总数。

计算整个设计的路径总数正如陈版主所说,必将巨大而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