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如何在cts时将时钟树的布线宽度设置为两倍宽度

楼主(2012-12-17):
求助,

在使用encounter进行cts时

1.如何在ctstch文件中设置“ route clk network”?

2.如何将clk network的布线宽度设置为最小宽度的两倍?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写一个两倍线宽nonDefaultRule走线规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给个详细的例子?是在ctstch文件中写入么?

网友:
好想法,我也回去研究研究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307360-1-1.html
这儿有个,但我没弄出来

网友:
看看你的tech LEF里有木有NDR的定义,有就直接用
如果没有就create route type,再调用

具体怎么操作,看UG

网友(2013-04-23):
第一个问题,可以在ctstch对应clk的定义中加入一句
RouteClkNet YES

网友(2016-01-17):
同样求助'望大神分享

网友(2017-07-08):
回复 网友B:

在lef里定义好NDR的rule,比如定义的这个NDR的名字叫:AAA,那么在cts文件里修改clk的routingtype:AAA,然后CTS后就是你想要的宽度。你可能用不上了,后面看见的人可能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