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总线主模式设计 真心不会求救 各位大神

楼主(2012-12-17):
I2C协议主模式数据收发。

(1)实现I2C协议主模式下信息传送;

(2)每次启动传送完成16比特数据的传输;

(3)待发送数据16bit格式,接收数据整理成16bit格式;

网友:
LZ纯粹是为了来赚晶石的,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来问,网上都出都有。

网友:
能帮就帮嘛,指条路嘛

网友(2014-02-26):
多看看MCU的模拟方法即可。

网友:
I2C master自己写几行代码就ok了。。

网友:
你如果自己写这个IP核的话,我们可以提供I2C的 Verification IP 给你。这样你可以来Verify你写的I2C代码。

我们的I2C Verification IP:  provides an effective & efficient  way to verify the components
interfacing  with  I2C interface of an IP or SoC.

This VIP is a light weight VIP with  easy plug-and-play interface so that  there is no hit on the design time and the simulation time.

This VIP is compatible with Mentor Questa, Cadence NC and Synopsys VCS , and can be used for verification of I2C IP in standalone or in SoC environment.

主要Features:
• Fully compliant with Revision 03 and 2.1 of the I2C Bus Specification
• Full I2C Master and Slave functionality
- Master Transmitter/Master Receiver
- Slave Transmitter/Slave Receiver
• START , repeat START and STOP for all possible transfers
• Supports all Speed Modes: Standard Speed Mode (upto  100 kb/s), Fast Speed Mode (upto  400 kb/s), Fast Speed Mode Plus (upto 1Mb/s) and High Speed Mode (upto  3.4 Mb/s)
•  Supports 7-Bit and 10-Bit addressing format
•  Allows testing of varied bus traffic for Read, Write, General Call
•  Supports scoreboard feature for end to end data integrity  check
•  Notifies the Testbench of significant events such as transactions, warnings, and protocol errors
•  Built in I2C Bus Monitor provides extensive protocol checking
•  Supports Multi-Master and Multi-Slave system
•  Supports Arbitration and Clock Synchronization
•  Supports START Byte, Device ID, Bus Clear and Clock Stretching
•  Supports various error injection and detection
•  Provides verification scalability using functional coverage
•  Provides logging facility for bus traffic in the ASCII format and in user configurable mode
•  Supports Callback in Master and Slave
•  Supports timing checks in the Monitor

网友(2014-04-23):
写几行代码就ok了。。

网友(2014-09-02):
感觉不是很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