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hase noise DCO

楼主(2012-12-17):
最近仿DCO,和R.B. STASZEWSKI类似将电容分为PVT、Acquisition和Tracking三个bank,分别用MOS电容来实现,每个电容也类似于R.B. STASZEWSKI书里那样用一个inverter驱动。我的Tracking bank共有64对相同的电容和反相器,仿相位噪声的时候发现当所有输入都为高电平‘1’的时候,在某些PVT的条件下,相位噪声很差,看noise summary说是Tracking bank中的一个反相器的NMOS管的沟道电流热噪声(id)很大,比别的要高大概两个数量级,占到了90%以上。而且这个管子好像是随机的,在相同的条件下重新仿真一次,noise summary给出的又是Tracking bank中另一个反相器的NMOS管的id噪声很大。我一直弄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Tracking bank中的所有电容和反相器都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一会这个噪声大,一会又成了那个噪声大?应该是基本相同大小啊?还是说我仿真参数设置的不合理?似乎有时候相位噪声的输出结果每次不一致,但是pnoise的maximum sidebands过大又会有什么undersampling的warning...

Tracking bank如图
pss仿真参数设置如下
pnoise仿真参数设置如下

楼主:
没有人能指点一下吗?在这卡了好几天了...

网友:
我也想弄明白。。。求高人指导

网友(2015-02-04):
回复 楼主:

楼主还在做DCO么?

网友(2016-08-06):
回复 网友A:

    我的理解是PSS的initial condition不定的话,每次跑出来是不一样的。建议可以这样在你的control端放一个很小的cap,然后initial condition里边设一个DC值,再试试前后两次一样不

网友(2023-02-20):
楼主对DCO ring有什么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