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ap文件,急!!!!!!!!!!!!!!!!!

楼主(2012-12-17):
求助,map文件怎么写?
主要是那栏NAME  metalx/pin or net  这栏所对应的layer number在tf文件的哪儿找啊?
因为这有问题,lvs一直都没过~

求助~
或者哪位朋友可以给个tsmc18的map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在tf文件里啊,你看一下就可以找到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你说因为layer number的问题LVS没过,你的text是在ICC里打的还是修改rule文件了?

网友(2014-07-31):
   箱请教一个问题,map文件的layer purpose怎么修改?我的导出来是NET FILL ,VIA ,PIN ,SPNET LEFOBS之类的,而模拟版图那边説drawing之类的才行,谢谢。

网友:
tsmc lib 里面lef/ 目录下有map文件的,不需要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