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问题

楼主(2012-12-17):
请问  芯片在CP的时候,可否将外围器件都接上?

网友:
CP测试是面向wafer的,一般FAB厂完成所有工艺流程后,就会进行CP测试,此时还未完成封装,还不是完整的芯片,一般称作die,此时是不能连外部器件的。如有需要,可在load board上制作相应的外部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