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两块SP605用GTP对接的问题

楼主(2012-12-18):
两块SP605用开发板上提供的GTP SMA接口对接。链路速率2.5G。接收到的数据有时对,但大部分时间会出错。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我查了一下网上有人说是时钟需要校准。是不是因为两块板子的时钟不同源,不能保证完全一样,所以需要校准呢?具体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我理解的是,GTP 的时钟是通过过采样自恢复的,而且GTP含有DCO单元,应该不是时钟的问题。
是不是可能连接线过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30cm左右的SMA连线。这个级别的预加重,均衡应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2014-09-28):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用ibert调试一下

网友:
I advised you firstly to confirm which caused this issue? SI or logic designing issue.

网友(2014-11-12):
回复 楼主:

   两块板的时钟存在频率误差,要么你将两块板使用相同的时钟输入,要么就是用VCO配合锁相环电路使一块板跟随另一块板子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GTP,但没做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速传输项目不好做

网友(2015-07-17):
楼主调试通过了没?
我也在做这个项目,我觉得应该一项一项排除:1,保证信道没有问题,用信号源和示波器测试信道眼图,看信道在1.25GHz时的衰减(一般情况下xilinx给的测试版的PCB信道以及SMA头没有问题)2,接收端的时钟应该配置为CDR恢复 的时钟(因为收发端的时钟不同步,存在相差和频差,CDR能利用本地PLL和接收到的数据恢复出同数据相关的时钟信号)。
当然这些都是在其他参数配置正确的前提下再考虑的。祝你好运。如果你已经测试通过了,那就恭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I aprove your suggestions, ISI or logical design?

网友:
高速传输项目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