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进来看看,如果能解决问题,可适当报酬,关于开关电容的

楼主(2012-12-18):
对一个开关电容电路进行噪声仿真,需要设置pss和pnoise参数,但是参数设置很多选项不是很懂,希望大神可以解释一下啊,  如上图pnoise中,maximum sideband和enter in field是什么意思啊?pss中Additional time for stabilization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般怎么仿开关电容电路的输出噪声谱密度啊?

楼主:
坐等,求指导啊

网友:
cadence的帮助文件里面有关于PSS和pnoise分析的介绍,你看看。以前用过但现在忘了!

网友:
要先做PSS,然后才能做P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先做pss再做pnoise,他们能一起仿真吗,还是要单独分开做啊?

网友:
谈一下报酬先

楼主:
回复 网友B:

    5信元的说,要不要

网友:
pss和pnoise的max sidband 取7到10差不多了
tstab是整个电路的所有节点进入(周期性)稳态的时间,这个时间可以用tran仿真来评估, 时间不够,pss将无法收敛
另外pss和pnoise要一起仿真,pnoise用到pss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终于遇到大哥了,我大概懂了,还有个额,我如果想仿输出功率谱密度,需要用calculator,  ,这个采样个数是什么意思额

网友:
仿真器, result -> print -> noise summary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概懂了额,真的很感谢,基本都仿成功了,3ks

网友:
报酬是亮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看单个mos管的噪声吧?仿真出来总是1/x函数形式,输出功率谱密度是S(f)=Sn(f)*(1-cos2fT),T大约是微秒级别,输出还是不对啊,哎

网友(2018-07-16):
试问楼主开关电容式电路噪声仿真是怎么做的呀???求解,做了一个多月了,还没做出来,求大神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