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中tdf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2-12-18):
为什么用循环for写的io tdf文件 initial floorplan 后不按照tdf里面写的限制信息来摆放io

网友:
能否贴出来,信息太少

楼主:
for {set i 0 } {i<10} {incr i } {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flit_in [$i]} -layers {60} -with 0.2 -side 3 -offset [10]
}
这个命令在tdf写好后pin 没有按照这个来摆放,就是这个命令没有作用到

楼主:
后来我把pinname选项的$i改成数字3就可以了 这是为什么 怎么样才能让循环 有效啊 谢谢了

网友:
tdf支持for语法和变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for循环的问题
-offset 后面为什么不是变量?

楼主:
offset后面三变量 后来被我改了 原来是 expr $t_pith *$i

楼主:
既然不是 for的问题 那是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2013-12-10):
    {flit_in [$i]}tcl中,花括号中的变量不会被值所替换,被认为是字符串"$i" 应改为 "flit_in [$i]"。
你刷3楼这句话时应该会爆出一些意外信息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