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迟滞比较器栅极中为什么加了电阻

楼主(2012-12-18):
这个迟滞比较器中为什么有两个mos管的栅极加了电阻,头一回看见,有什么作用么?求大神赐教。

网友:
加的多大的电阻?去掉电阻看看仿真有什么变化

网友:
感觉如果只有电阻没有电容,影响很小

网友:
个人觉得能稍微提高转换速度。

楼主:
电阻还是挺大的,两个电阻都是500K的。而且两个电阻从版图上看是运用了匹配画法话的,貌似很讲究,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把gate-drain connected nMOS的Cgs遮蔽,這樣等於減少負載端的電容,增加頻寬,速度變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啊,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啊。那请问你一下,电阻的大小一般取多少合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屏蔽掉其他nmos管的电容呢?

网友:
R=1/gmn效果最佳, 但若R>1/gmn那麼負載端會帶有電感性,當然其他nmos也可加,就是面積換取速度的取捨.

楼主:
回复 网友A:

R=1/gmn效果最佳, 但若R>1/gmn那麼負載端會帶有電感性,當然其他nmos也可加,就是面積換取速度的取捨.

您好,谢谢您的指导。不过版图上的电阻大小是500K,貌似1/gmn没有这么大吧,我也不太清楚这个阻值是怎么来的?能不能详细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樣等於減少負載端的電容  这个怎么理解?我很菜但是 想弄懂还请大神能告知,谢谢了

网友:
实际上并不见得加了电阻一定就好。如果二极管连接的和交叉连接的负载管尺寸相同时,该比较器是没有迟滞,而且比较灵敏。加了电阻后,交叉连接负载相对变强了一点,尤其是对高频成分,所以对高频成分有一定的过滤效果,对低频信号成分影响不大。

如果是用来比较高频信号可能会看到一定的迟滞,用来比较低频信号则可以滤掉一些干扰。具体怎样好,还需要根据应用环境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指教,我做反向,所以提出来的原理图有些地方不明白。毕竟芯片是外企大牛公司做的,所以我想肯定会有什么原因是我想不到的,想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可以具体说一下嘛?

网友:
仿真时,加电阻和不加电阻,迟滞电压有变化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trans仿真的结果是迟滞量非常小,加不加电阻貌似变化不明显。

网友:
又学到一点,值得mark

网友(2013-03-18):
原来是二极管接法的负载现在加上电阻以后增加Ro,提高放大器部分的增益,可以增加转换速度。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记得有篇论文是讲这个的。楼上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Right!

网友:
    如何增加增加Ro的?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有瞬态电流流过电阻时,产生压差δv,VGS减小,VDS增大。我也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只是猜测下,别被我误导了哈。

网友:
14楼正解,6楼和21楼扯蛋。希望楼主采纳。

网友(2013-07-12):
回复 网友E:

能否提供一下你提到的论文,谢谢!!

网友:
不懂,mark一下

网友:
记得有篇PAPER专门讲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还记得那一类的paper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推了一下公式
确实是这样
加入一个零点,抵消极点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G:

   就是一个有源电感

网友(2014-04-06):
学习了,有没有那个paper呢?也想看paper

网友(2014-07-07):
回复 网友H:

    二极管接法的负载现在加上电阻以后增加Ro?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仿真的结果是可以的,你呢?

网友:
看来模拟电路各种做法都有

网友:
麻烦提供下paper,急需

网友:
最近看开关电源,驱动那一节有提到这种接法,加快开关速度

网友(2014-10-12):
回复 网友J:

   能不能说明下,怎么加快开关速度的?还有你说的是哪本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K:

    就是《开关电源原理与设计》 沈显庆 东南大学出版社这本前面驱动电路有这种接法,但是原理讲得很模糊

网友:
回复 网友J:

    谢谢哈

网友(2016-07-18):
回复 网友L:

        挖个楼!
        你们想要的Paper应该是这一篇!
        根据论文来说的话,加的那一个电阻的确有屏蔽二极管连接的Cgs
        不过在这个迟滞比较器中,因为要设置迟滞量,负载管的面积一般不小,屏蔽一个Cgs后速度貌似提高的也不多哈,估计还是要看具体的应用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mpig

网友:
估计还是要看具体的应用

网友(2019-09-11):
这结构带正反馈的时候直流增益很低啊····比较精度怎么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