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阻塞与非阻塞赋值的问题

楼主(2012-12-18):
一般数字设计规范都会提到always时序设计用非阻塞赋值,但如果某种always情况用阻塞赋值更优,选择了阻塞赋值会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如果你在设计的时候能多想想代码综合出的硬件电路是什么,你就会有所领悟

网友:
always设计时序逻辑的时候用阻塞赋值,可能会导致仿真结果和实际电路功能不一致。最好不要这样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