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安装 exec:319(已解决)

楼主(2012-12-18):
折腾了一天还是出不来,LICENSE验证过没有问题,看了很多教材上都说设置DC路径时要找到bin文件,但是DC安装时不是应该有两个文件吗,COMMON和LINUX,应该找哪个目录下的BIN文件
出问题的地方估计就是这个路径设置地不对
出现的问题是:exec:319,找不到common_shell_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
————————————————————————————————————————
之前我把DC安装包的两个压缩文件分开安装在两个文件夹里,所以找不到生存的bin文件。现在问题解决了,只要把两个文件装在同一文件夹就行了..
------------------------------------------------------------------------------------------------------------------------
------------------------------------------------------------------------------------------------------------------------
可是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我将电脑重启,然后直接在终端输入dv/de_shell/design_vision都不能启动DC,好像是说license的连接有问题;
但是如果先输入命令:lmgrd -c /home/.../synopsys.dat(我的license路径)
然后在输入DC启动命令,如design_vision  就能启动DC了。
这是.bashrc里面设置的问题吗?大家交流交流啊!

网友:
把你的环境变量贴出来看看。我的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