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问cadence中schematic文件和layout文件有后缀吗,是什么?

楼主(2012-12-18):
就是cadence中composer工具画出的电路图(schematic)文件和virtusso工具画出的版图(layout)文件有后缀吗,是什么?

网友:
一个是cdb,一个是gds

网友:
通常一个cellview是对应一个文件夹,所以都是直接拷贝文件夹就行了

网友(2015-09-16):
对,就是一个文件夹,像GDS那些都是后来导出来的,不是画完了一保存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