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RM Cortex(M0例)系列的异常处理问题

楼主(2012-12-18):
各位高手:
      如题。
      举例:Cortex_m0在出现指令存取错误、非法指令错误、不对其存取错误、向量读错误等这些错误的时候,它都会产生Hard Fault异常,该异常优先级为-1。
      那么请问:出现了这个异常,软件该怎么处理?目前本人没有针对该异常的处理思路啊。。。唯一的思路就是在该异常处理函数中对系统进行软复位。各位高手有没有其它解决思路?可以在该异常出现时进行有效处理,不通过复位恢复系统(复位是最笨、最后的手段了)。
      我的理解是,这时候等于是系统跑的有问题了,不复位的话,系统能真正的通过异常处理函数软件方法使系统恢复?这样稳妥吗?

网友:
指令存取异常等对于一个正常运行的系统来说是致命的错误,不可以简单将其恢复吧,

楼主:
求高手!!!不要沉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