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静态时序分析STA的切入点及方法

楼主(2012-12-18):
1.大的延迟和大的转换时间(High fanout & Large transition)
当发现slack为负时,要检查线网上有没有很大的延迟和很大转换时间,如果有那么可能是以下原因引起的:
a:高扇出
b:long nets:长连线--需要插入buffer来解决较长的连线
c:low strength cells:cells which may not have been replaced because these are labeled as dont touch in the design.
d:memory path:paths that typically fail due to large setup times on memory inputs and large output delays on memory outputs.
2.多周期路径问题
For a multicycle N setup specification, it is common to see the corresponding multicycle N-1 hold specification missing. Consequently, this can cause
a large number of unnecessary delay cells to get inserted when a tool is fixing the hold violations.
3.路径没有优化
STA违例可能出现在没有优化的路径,可通过检查数据路径来检查这种情形。单元是否有很大延迟?可不可以手动优化这些数据路径?
单元是不是被dont use 或dont touch
4.路径仍热不满足时序
如果路径有很强的单元驱动但还是不满足时序,那么就需要检查延迟和线负载大的引脚。把单元放置近一些可能就会使延迟变小。
5.可利用useful skew来优化时序
6.检查clock skew以及ckock级数的值是否合理;违例是否是由skew引起
When a timing path fails, one thing to check is if the latencies of the launch clock and the capture clock are reasonable,
that is, ensure that the skew between these clocks is within acceptable limits. Either an incorrect latency specification or
incorrect clock balancing during clock construction can cause large skew in the launch and capture clock paths leading to timing violations.
7.注意在buffer上的大的延迟,这一般是由非法的负载引起的--很大的负载
8.检查是否input delay 和output delay设置是否合理;检查SDC制约是否合理
9.当使用virtual clocks时,确定在虚拟时钟上的latency被设置,或者已经包含在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里面。
10.是否有复杂的逻辑门存在,即cell delay + net delay > 1 period
11.是否存在不合法的路径,异步时钟;不可能同时工作的路径,设定false path
12.离散clock gating(latch + and搭建),没有将两者靠近配置,易引发hold问题;还有ICG的配置位置;是否需要check等

欢迎大家积极讨论,补充、指正!!

网友:
乍一看 还以为是陈涛版主

网友(2014-04-20):
回复 楼主:

   点个赞,希望大神多多解惑

网友:
总结的非常好。timing有时候不好修,也要查查floorplan是不是不够好

网友:
nod  总佶的不错

网友(2014-06-27):
还有可能是在逻辑综合时采用的不准确的线负载模型造成后面时序违反,可以采取DCT进行物理综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LZ总结的不错,虽然我知道这个出处在哪本书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very good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s.pdf (3.52 MB , 下载次数: 204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东东,谢谢分享;

网友(2014-09-03):
楼主的总结已经很全面,小弟不才,补充一点:

report timing 是将delta delay(crosstalk引起的) 报出来。对于频率要求很高的design来说,在长沟道里面的走线难免会有crosstalk引起的delay。可以采用加大线间距、shielding,加大driver驱动,插入buffer打断长线的方式来减小delta delay。

网友:
还行  写的可以

网友(2015-01-28):
必须看看了。。项目貌似就遇到问题了

网友(2015-12-23):
Thanks a lot for the wonderful material

网友(2016-03-08):
学习方向,时序问题一直比较头疼

网友:
回复 网友C:

   floorplan对于时序的影响能否稍微介绍下呢,最近也被时序弄得头大,希望能从这里入手解决。谢谢啦

网友(2016-04-18):
总结的很好

网友:
不错,发的资料

网友(2016-07-07):
总结的非常好。

网友(2016-08-11):
比较全面,赞一个

网友:
long path可以开floorplan查一下:一般直线走线都还好,曲折越多越麻烦。

网友(2017-08-21):
请问楼主虚拟时钟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请问不设置多周期路径时的违例是什么表现呢,即其timing_path是什么特点,或者说怎么判断出一个variation是由多时钟路径造成的。

网友(2018-07-16):
回复 网友B:

    这本书确实写的不错

网友:
总结很到位,感谢!!!赞!!!

网友:
后端新人来学习,受教了

网友(2018-09-27):
正在困惑当发生时序不满足时怎么办?

网友:
总结的很好,

网友:
很棒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