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较大的设计,要不要按模块划分做成macro,然后拼合在一起?

楼主(2012-12-18):
对于较大的设计,要不要按模块划分做成macro,然后拼合在一起?如果需要,要怎么做呢?

网友:
非常有必要,不然整个chip跑palce rout的话,几个星期都跑不完

网友:
走Hierarchical Flow,参见UG
先在chip level划分数个partition
在对每个partition进行block level implementation
再到top level进行assemble partition
就这么三步,认真看一看UG,写得很清楚,差不多两天就能学懂
实际做的话,一周之内也能run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