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TCL中的regsub命令, 不改变尖括号中的内容,将尖括号改成方括号,如何实现???

楼主(2012-12-18):
比如,想把limiter_ctrl<5> 改成 limiter_ctrl[5],如何用regsub命令实现??

set name limiter_ctrl<5>
=>limiter_ctrl<5>
regsub "<\d>" $name "[\d]" chname

这样会报错。关键是regsub后的第二项 正则匹配 怎么写啊??望牛人指教。。。谢谢

楼主:
可以用两次regsub实现,regsub "<" $name "\[" chnam1;regsub ">" $chname1 "\]" chname
,但不知道怎么用一次regsub实现。。。

网友:
regsub {<([^>]+)>} $a {[\1]} b
你试试看,我的变量是a和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可以!谢谢。。
    明白了,是这样的:([^>]+) 是指非">"字符的一个或多个其它任意字符,[\1],\1是指前面正则表达式中第一个匹配到的子字符,本例中就一个匹配子字符:[^>]+,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看tr这个命令

网友:
回复 楼主:

     bingo

网友:
用eval这个命令可以解决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regsub -all  "<5>" $name {[5]} ch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