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各位大哥,DSP对程序中常出现的EINT、DINT、是什么意思?能否详细给我说一下

楼主(2012-12-18):
各位大哥,DSP对程序中常出现的EINT、DINT、是什么意思?能否详细给我说一下例如:
  InitSysCtrl();
  DINT;
  IER=0x0000;
  IFR=0x0000;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InitPeripherals();
  InitGpio();
  PieCtrl.PIEIER1.bit.INTx7=1;
  IER|=M_INT1;
EINT;(使能全局中断)

怎么理解?

网友:
disable enable,禁止和使能全局中断
在初始化的时候都会先禁止中断,配置完各种功能模块后再使能全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