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XI2AHB桥接器能不能跟一个带有AHB接口的FLASH控制器的IP直接通信?

楼主(2012-12-18):
大神们,请教一个问题:AXI2AHB桥接器能不能跟一个带有AHB接口的FLASH控制器的IP直接通信?FLASH控制器是从设备,AXI2AHB桥接器是主设备,这两者中间还需要AHB总线的IP吗?偶是新手,请赐教。。

网友:
你们不用AMBA designer么?按你说的应该可以。但是如果你有多个AHB设备的话,就需要增加仲裁模块。反过来,你上面的AXI口怎么接内存和CPU?AMBA designer可以自动生成多个AXI口和AHB口。

网友:
AXI2AHB 是誰提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xilinx的系统开发工具里自带的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AMBA designer没用过呢,能否提供相关资料和工具啊,系统只有一个AHB从模块,就是flash控制器。。。

网友(2013-03-04):
axi2ahb的资料或者相关代码有没有呢?想找一个这样的axi2ahb桥但是找不到,跪求赐教

网友(2013-06-03):
此文写的很好

网友: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有的控制器还可以直接将总线上的操作转为FLASH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