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ISC设计中cell的delay直接到单元库中查么?

楼主(2012-12-18):
如题,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一个cell的delay在lib中是以二维表来表示的,横纵坐标分别为transition和load,对应着delay

书上都有说,拿一个lib做reference,对着书,或者教材好好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joemool,我想确定的是:在实际的placement之后,如果要做时序分析的话,cell的延时是(1)直接查(2)查完后,再做些其他处理,是(1)还是(2)?谢谢

网友:
先把你认为的“再做些其他处理”解释清楚

网友:
   placement做什么时序分析,没什么意思,做时序分析至少还是在CTS之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陈大,我的意思是同一个cell放置于layout的不同位置,即周围环境完全不同,那么在做时序、功耗分析时,如果输入transition和输出cap一致的话,这些相同cell的delay、output transition、power是否一致?不管是否一致,请问当前的处理方法是什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在CTS后,4楼的理解希望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同一个cell,输入transition和输出cap一致,但是位置不同的话,延时、功耗的计算还得考虑PVT的不同,也就是OCV

网友:
回复 网友A:

    JOEMOOL版主 你帮我推荐一些教材或者资料好吗,有关静态时序分析的最好。因为我知道你也在学校里,或许你推荐的会更适合我一些 谢谢

网友:
8楼说的对,还有其他影响delay的,比如AOCV里面的级数,PBA
结论是即使输入transition和输出cap一致,也无法保证delay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针对PVT,假设两个cell所在位置的的V和T一致,layout的环境不同,P便不同,即system variation不一样,所以在查表时,tool会自动在所对应的lib中找timing/power的信息。是这样吧?
    针对这些工艺的波动,AOCV其中有一个针对不同depth的降额,这些都是让variation在一个范围内。
    那我的问题是,据各位所知:目前,对于layout的timing/power的分析,仅仅都是基于foundary提前准备好的WC/BC/TC corner作分析,即不管当前layout是如何布局的,cell与cell之间的间距等不管如何安置,都基于corner进行分析,那么一些variation,借助AOCV等方法解决。请问当前的最先进的技术是否是这样操作的?如果不是,请赐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往下接了啊?、、、、、

网友(2013-10-29):
这个就和SI有关了,如果不关心SI,那么应该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