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问题

楼主(2012-12-18):
正常工作导通后,M点为何变成低电位了呢?

网友:
应该有启动电路下拉M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
是这样的,简并点M为高电位时,使得启动电路给a点注入电流,这样整个电路就摆脱零工作点正常工作了,
正常工作后M就为低电位了,从而使启动电路关闭。
问题是,为什么正常工作时M点就为低电位了呢

网友:
如果整个电路工作正常,就是你的PMOS size 太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低到接到启动电路中的nmos栅极时可以使其关闭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样的话,PMOS工作状态可能已经有问题了,电路需要重新调尺寸。。。

网友:
可能是 AMP1与bipolar构成的环路不稳定造成的,仿真下环路的增益相位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增益相位曲线怎么仿啊 新手求教

网友:
正常工作M点肯定处于低电平的,但是低到多少要看PMOS和漏电流的大小,因为PMOS管VGS为负。
图中没有画出启动电路,我感觉启动电路应该给b点注入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