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错误~关于property~

楼主(2012-12-18):
rt~
在做lvs的时候总报这个错,说layout的与source的W和L不一样~
其实他们相差的非常非常小,相差的是小数点后3~6位~
而出错的地方又是标准单元,不知道标准单元是不是本身就有问题~

而且,师兄说,他们遇到这类似的问题,但却从没见过layout还显示小数点后6位的这情况,icfb里面精度也就0.005,怎么会到小数点后6位呢????

网友:
还有其他错误吗?有的先把其他的fix掉,包括warning。一般标准单元的是不回错的。

网友:
单独对报错的标准单元run lvs,看结果
如果标准单元精度都不对的话,修改LVS Rule中的TRACE PROP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