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算放大器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2-12-18):
第一级运放为以PMOS cascode为负载的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它的电流源为什么有两个呢?

网友:
看不出来是cascade啊,怎么像是两级放大呢,中间这级是为了加cmfb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标的两个管子是cascode负载,中间是cascode放大器,下面两个是电流源,问题是为何有两个电流源?

两级运放目的就是高增益大摆幅嘛

啥叫cmfb啊

网友:
是不是为了提高增益呢,减小OFF SET

网友:
3.3V的VDD呢。估计这个opamp要求共模电压范围不大,所以采用类似cascode电流镜,来减小两边的mismatch.

网友:
cascode结构不都是有两个晶体管的吗……这样能提高输出阻抗

网友:
cmfb?有可能

网友:
简单的两级运放,第一级折叠式cascode运放,第二级普通的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cmfb是啥意思啊 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是的
为什么cascode运放要有两个电流源呢?
cmfb是啥意思啊

网友:
共源共栅结构就是为了增大输出阻抗,会不会是为了增加电流精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尾电流源是一个cascade电流镜,可以增大电阻负反馈,第一级为差分输入(怎么会是折叠共源共栅呢?)普通的全差动负载,中间多出的4个mos管会不会是提供调零电阻的呢?CMFB是共模反馈,应该不是为了加CMFB的

网友:
自己查书看一下folded cascode 单端输出运放,这跟cmfb有毛钱关系

网友:
这个vb5 是个什么接发,下面两个管子gate接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
我想问的是 为什么要有两个电流源呢
啥叫cmfb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 相当于两个电流源

网友:
再看之后发现确实不是共模反馈,应该是折叠电流镜,提高gain,同时提高对称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中标记的 上面两个管子是cascode负载,中间两个管子是折叠cascode差分的一边,下面两个管子是这一边的电流源。
问题是 为什么要有两个电流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提高gain的呢,

网友:
学习了,第一级是单端折叠共源共栅,只不过多了输入管正下方的两个n管,个人觉得,这2个n管的加入减小了第一级放大器的输出电阻(由rds*gm*rds//rds*gm*rds变为了(rds//rds//rds)*gm*rds//rds*gm*rds),同时增益也减小,第一级输出极点变大,大概为2倍,我觉得更主要的不是这个变化吧,为什么加2个n管,还是不太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考虑更多的是匹配问题吧
    继续求解!

网友:
没多,只不过是把cascode管拆成两部分画而已,可以合在一起,电路就是个topo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C:

    cascode管没有拆成两部分,只是电流源拆成两部分了

网友:
这种cascode见得不多,不过casecode放大器的主要特点是增益高,输出摆幅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图还是看不懂啊,输入管正下面那两个管子做什么用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cmfb is common mode feedba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folded cascode 的电流源

网友(2023-08-0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这个VB5和VB4是不是不同吧,这个可以认为是与共源共栅电流源V4的拆分么?  这么做的意义是啥,或者有相关运放文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