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AX在build阶段如何识别test_mode约束

楼主(2012-12-18):
各位大神,小弟又来求教了~~~
  在用TMAX推pattern时,build阶段报出一堆feedback path,用GSV查看,发现test_mode是X(我的test_mode可以用一个sequence激活为1),使双向Pad的输入输出使能全部乱掉,不知道是不是有办法在Build阶段就能识别spf中的setup sequence,否则这些报出的feedback path不就没意义了吗?
  求大神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
是的,据我所知没有特殊的命令

你要确定你的test_setup是正确的,而且你定位的错误也是准确的,

网友:
build阶段无法识别test_setup的话,Synopsys可以直接关门了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想问下在build阶段也是用set_drc ./atpg.spf吗?还是用其他命令读入test_setup。
    小弟新手,问得问题都比较2,自己又着急,请多多包涵~~呵呵
    十分感谢!

楼主:
是的,据我所知没有特殊的命令

你要确定你的test_setup是正确的,而且你定位的错误也是准确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应该是正确的,如果setup错误的话后面是不是就不可以推pattern,目前是能推的。
    既然是这样,我再试试看,可能还是哪里搞错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