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简洁的方法实现功能多路相同逻辑的同时触发

楼主(2012-12-18):
现有这样的一段逻辑
always@(.....)
begin
....
end
功能是在每个时钟沿到来时对确定位宽的一个寄存器进行一系列操作。问题时现在需要被操作的寄存器有n个,如果使用一个always块,担心当n较大时难以保证所有寄存器在指定周期内完全更新。如果使用多个always块,虽然时序有保证,但是n很大时,代码冗长不好维护。现在想用task或function,尽管减少了代码,但是为保证时序还是要用多个always块。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你说的几种方法,最后综合成电路都是等价的,你觉得那种简单就写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使用一个always块处理多个寄存器与使用多个always块分别处理各个寄存器,最后综合结果相同?使用task是为了让功能代码相对集中,便于日后修改。如果单个always能够综合成相对独立的多个电路,那么显然在一个always块中启动多个task是最简洁的
always@(....)
begin
......
task(寄存器1);
task(寄存器2);
......
end
但是begin..end是顺序块,怀疑上述always块只有在task(寄存器1)任务返回后才会启动task(寄存器2),也就是说尽管task(寄存器1)和task(寄存器2)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综合结果仍然会将task(寄存器1)对应电路会作为task(寄存器2)对应电路的前一级。感觉上似乎使用多个always更保险
always@(....)
begin
......
task(寄存器1);
......
end
always@(....)
......
task(寄存器2);
......
end
代价的话就是仍然会有很多内容雷同的always块。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一个always和多个没有什么区别。。。
建议使用function或generate语法,后期维护比较方便

网友:
重复的块使用generate吧

楼主:
多谢4楼5楼,就是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