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测试求助

楼主(2012-12-18):
ADC 输出并行数据一般使用什么仪器读取呢?如果输出电压只有0.5V左右,如何读取?

网友:
逻辑分析仪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逻辑分析仪的参考电压可以设置在0.5v吗??就是ADC输出波形的最高电压为0.5v,最低0.

网友:
先把adc輸出電壓放大.
如果sampling rate不快 (<3~5MSps)
用簡單的CS or CE 放大電路即可.

网友:
逻辑分析仪 is the best choice. And then use Matlab for data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