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逻辑分析仪 参考电压

楼主(2012-12-18):
逻辑分析仪 参考电压可以设定多少呢?0.5v是否可以

网友:
For most CMOS VLSI, the IO is 3.3V high and 0V low. However, there are some exceptions. For example, for low power SDRM, the voltage islower.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application.

网友:
你的逻辑分析仪的型号是多少呢?感觉不同的逻辑分析仪对参考电压的范围支持也不太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