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教DC-DC中并联在分压电阻两端的电容是用来做什么的啊?

楼主(2012-12-19):
    如图所示,大小才22P,经过计算,会产生一个1/RC的左平面零点(R指分压电阻中上面的那个),增加了稳定性。想请问下为啥不加个nF级的电容啊,这样不是更稳定吗,而且这样对环路带宽也影响不大啊?谢谢!

网友:
正如你所言,该电容和两电阻通常会在GBW左右侧产生一个零点和极点,获得更好的相位裕度。当然零点不能太低了,离GBW太左反而会影响稳态性,这个你自己画个波特图验证下吧。

网友:
Vout可能不只一个输出值,zero 和 pole共同作用使得在系统带宽处分压电阻提供的gain相同(即使Vout不同),便于补偿。所以电容不是随便定的,跟系统的GBW相关。

楼主:
正如你所言,该电容和两电阻通常会在GBW左右侧产生一个零点和极点,获得更好的相位裕度。当然零点不能太低了,离GBW太左反而会影响稳态性,这个你自己画个波特图验证下吧。

强人啊!查了下资料,零极点的分别位置是

z=-1/R1*C,p=-1/(R1‖R2)*C

     想了很久,终于有点明白了,关键在于频率曲线和相位曲线的表现是不同的。
例如极点,只要频率增加,幅度曲线会一直往下衰减,而相位的话只要过了10倍的频率,将会固定减少90度,频率继续增加,相位再不会减少了。
      如果这对零极点远在GBW的前面,幅度交点将会往外移动,而相位相当于增加了90度,又减少了90度,没变,这样总体的稳定性反而下降了。

Vout可能不只一个输出值,zero 和 pole共同作用使得在系统带宽处分压电阻提供的gain相同(即使Vout不同),便于补偿。所以电容不是随便定的,跟系统的GBW相关。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EA如果是operation amplifier的形式, 可以考虑采用, 因为309K这个地方不会引入系统极点~

如果是Gm的形式,基本不大用了,原因如xi8meng所说~

网友:
前馈补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明白你的分析了,我是菜鸟现在对系统还不是很了解,麻烦能给我说一下这个零点或者极点是怎么推出来的吗?或者给份资料我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下下来看看 ,谢谢了

网友(2015-12-07):
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mark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你说的OPA的EA形式可以考虑采用这个补偿方式,在309K不会引入系统极点,是不是这个原因:Cf电容等效到309K电阻的两端,OPA的EA中因为有"反馈的补偿网络"的存在,所以等效的电容不“额外”引入极点(因为此时,EA的负输入端本来就有一个极点),从而就单独的引入了一个零点,从而促进了系统的稳定。    而Gm形式的补偿网络仅仅在输出端,这个电容等效到309K这个点,就会引入所谓的“额外”极点,整个网络同时引入了零极点,如果摆放的位置不当,会对系统的稳定时间(doublet)或者稳定性(前边有分析)造成坏的影响
    我是新手,你的回答很特别,所以就特别留意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想法一样,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