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Verilog 高手语法与ModelSim 问题?

楼主(2012-12-19):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  c16  <= ~c16;  这样写编辑ok,但是ModelSim 仿真不了?
  if (c16 == 1'b1)
      c16 <= 1'b0;
  else
      c16 <= 1'b1;
end

网友:
那肯定,时钟都没用进去,还是先把语法搞清楚再写吧,这是最简单的。

网友:
把复位加上,初态都没有,怎么取反输出啊。。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c16   <= 1'b0;
     else
   c16  <= ~c16;
end

楼主:
编辑器测试OK,实际2种方式也正常,唯独 ModelSim不允许使用 c16  <= ~c16 ?不知道ModelSim 那里可设定Verilog2005?

楼主:
把复位加上,初态都没有,怎么取反输出啊。。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 ISE 或是 Quartus 测试看看不用RST,工作正常,但是唯独 ModelSim 动作异常?

网友:
应当是modelsim的版本或者其选择的verilog版本的问题,老版本的verilog里面,没有~操作符。

楼主:
应当是modelsim的版本或者其选择的verilog版本的问题,老版本的verilog里面,没有~操作符。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使用的是 Modelsim SE 10.1c 因该有,但是不知道怎么加载进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ISE或者QUARTUS II,都会有自动全局复位模式的,开始跑之前,会把所有信号没复位的信号都拉到0。这跟SOF在硬件上跑是一样的。

     MODELSIM 不会有这个过程。。 你要不加个initial语句给C16一个初值,要么加个复位。C16的初始值都没有,就是个不定态,你就让它自己对自己取反,那输出的就是不定态。。你自己稍微想想就想通了。。语法先搞清楚。。

楼主:
回复  nono2000

     ISE或者QUARTUS II,都会有自动全局复位模式的,开始跑之前,会把所有信号没复位的 ...
引用 网友A:

但是为什么我改成这样ModelSim就可以?C16 也不用给任何值?
if (c16 == 1'b1)
      c16 <= 1'b0;
  else
      c16 <= 1'b1;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了,改成if - else以后就有值了。if (c16为1)的时候,给c16拉到0;else (其他任何状态,包括不定态),给c16赋值1。

楼主:
所以不加 RST或是 c16默许值也没关系.但是我目前是c16  <= ~c16; 这个问题阿?
c16  <= ~c16 為什麼ModelSim 動不了,ISE 與 Quartus 实际动作都正常? ModelSim 也没说语法错误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中上电的时候总有个固定值。
仿真时必须要有初始条件,否则结果未知,if else的写法隐藏着初始化条件,否则加复位信号吧。

楼主:
回复  nono2000
实际中上电的时候总有个固定值。
仿真时必须要有初始条件,否则结果未知,if else的写法 ...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语法 ModelSim 也不行?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33[0]   <= (c33[1:0]==2'b00);
  c33[2:1] <= c33[1:0];
end

网友:
多看点基本语法书挺好

楼主:
多看点基本语法书挺好
引用 网友D:

目前是 Verilog 版本问题,以前的基本语法不可以,现在已经改了.

网友C:
这样的语法 ModelSim 也不行?
always @(posedge CLK)                                               ...
引用 楼主:

    大哥,verilog描述的是硬件,别用软件方法写代码

网友:
1. module中把C16声明为reg类型的。
2. testbench中给C16赋初值:
initial
begin
    C16 = 0;
end

网友A:
但是为什么我改成这样ModelSim就可以?C16 也不用给任何值?
  if (c16 == 1'b1)
      c16
引用 楼主:

    这正说明你在modelsim中没有为c16赋初值。c16初值不定时,条件(c16 == 1'b1)不成立,c16<=1'b0语句执行了,以后c16就有确定值了。但是c16<=~c16语句永远不会产生确定的值。软件设计语言C/C++中的变量的某位,非0即1。但是HDL中有0、1、x、z。

楼主:
但是c16<=~c16语句永远不会产生确定的值。软件设计语言C/C++中的变量的某位,非0即1。但是HDL中有0、1、x、z。
引用 网友E:

所以ModelSim仿真与实际是不一样的,实际 c16<=~c16 只有"0"与"1"状态,不会有 x`z.状态.
那么ModelSim仿真软体就不准了.

网友E:
所以ModelSim仿真与实际是不一样的,实际 c16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正确。ModelSim是为了保证你设计的代码的健全,设计可预知。电子电路中有些电平处于临界状态,有时是0,有时是1。例如:某系统(器件)0~1.7v为低电平‘0’,2.5~5v为高电平'1'。当你输入2.0v电压时,就是临界状态。你这次开机是0,下次开机就可能是1。

楼主:
加入 RST_N 正常,但是如果使用 Quartus II 运行 ModelSim 就会错误?
Error: ModelSim Error: # ** Error: c:/altera/12.1/quartus/eda/sim_lib/cycloneii_atoms.v(5354): $hold( posedge clk &&& sloaddata:252877 ps, sdata:252972 ps, 266 ps );

网友:
加入 RST_N 正常,但是如果使用 Quartus II 运行 ModelSim 就会错误?
Error: ModelSim Error: # ** Error ...
引用 楼主:

Quartus,你可以这样试一试:
菜单Settings...->Device(左)->Devive and pin options按钮(右)->General选卡,选择“Enable device-wide reset(DEV_CLRn)”。这样做了,能保证实际电路的时序逻辑有确定的初值。ModelSim的Gate Level仿真可能OK了。RTL仿真,testbench中还是要设初值。不同PLD厂家区别吧。我也学习到了知识。

网友:
else 里面包括不定态,所以写if else 会有输出,我觉得还是没有复位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时序上面的问题,保持时间不够

楼主:
Quartus,你可以这样试一试:
菜单Settings...->Device(左)->Devive and pin options按钮(右)->Gener ...
引用 网友E:

谢谢说明
可是 QuartusII 仍然无法使用 ModelSim仿真,我并没有使用 Quartus 任何一个IP元件,不知道是否是 Quartus 12.1有问题.
但是我其他范例有使用 Quartus IP 的范例运行都正常?

楼主:
else 里面包括不定态,所以写if else 会有输出,我觉得还是没有复位的问题,
引用 网友F:

已经实际验证过了,仿真如果没有 RESET_N 初始化无法仿真,但是如果编程进去 FPGA 既使没有 RESET_N 也可以运行正确.

网友:
把调用vlog的命令行贴出来看看?

楼主:
把调用vlog的命令行贴出来看看?
引用 网友B:

使用 Quartus II 运行 ModelSim 就会错误?
"Cyclone II"
DEVICE EP2C70F896C6
Quartus II 12.1

tp_clk_tb.v

module tp_clk_tb;
reg  rst_n;
reg  clk;
wire [2:0] a;
wire       b;
wire       c;
wire       d;
tp_clk   u0 (
   .RST_N(rst_n),
   .CLKIN(clk),
   .a(a),
   .b(b),
   .c(c),
   .d(d)
);
parameter clkper = 100;
initial begin
   clk   = 1'b0;
end

always begin
   #(clkper / 2) clk = ~clk;
end
initial begin
rst_n = 1'b0;
#225;
rst_n = 1'b1;
#100;
#100;
#100;
#100;
#100;
end
endmodule
=============================================
tp_clk.v

module tp_clk(
              RST_N,
              CLKIN,
              a,
              b,
              c,
              d
             );

input  RST_N;
input  CLKIN;
output [2:0] a;
output b;
output c;
output d;

reg [2:0] c33;
reg c31;
always @(posedge CLKIN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if (!RST_N)
         c33 <= 3'b000;
  else
     begin
         c33[0]   <= (c33[1:0]==2'b00);
         c33[2:1] <= c33[1:0];
     end
end

reg c16,c16n;
always @(posedge b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c16n <= 1'b0;
         c16  <= 1'b0;
     end
  else
     begin
         c16n <= c33[1];
         c16  <= ~c16;
     end
end

always @(negedge CLKIN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c31 <= 1'b0;
          else
             c31 <= c33[1];
       end

assign a = c33;
assign b = c33[0] | c31;
assign c = c16;
assign d = c16n;
endmodule

网友B:
使用 Quartus II 运行 ModelSim 就会错误?
"Cyclone II"
DEVICE EP2C70F896C6
Quartus II 12.1

tp ...
引用 楼主:

    看不出代码有什么大问题,似乎不会出现图中的问题。不过请你这样试一试:在第一个always之前加上三行,
wire  [1:0] c33q;
buf   i0buf(c33q[0], c33[0]);
buf   i1buf(c33q[1], c33[1]);
然后,把第一个always中的c33[0]<= (c33[1:0]==2'b00);改为,
c33[0] <= (c33q[1:0]==2'b00);
这样做的目的是把c33[1:0]在反馈到输入前人为的延时。

楼主:
看不出代码有什么大问题,似乎不会出现图中的问题。不过请你这样试一试:在第一个always之前加上 ...
引用 网友E:

试了一下~~~不行..
Quartus II 12.1與 10.1  仍然出现相同的错误ModelSim 无法使用.

网友:
我用Quartus II 9.1试了一下,没有出现你的问题。不过我没有分配任何管脚。

楼主:
我怀疑是 ModelSim 的问题.Quartus II 12.1 完全不能用 ModelSim
ModelSim 运行 Verilog 会提出这样的警告.

1

1

至于转 VHDL 后运行正常,但是 Quartus II 12.1 仍然无法使用.
你的 ModelSim 是第几版?

网友:
我怀疑是 ModelSim 的问题.Quartus II 12.1 完全不能用 ModelSim
ModelSim 运行 Verilog 会提出这样的 ...
引用 楼主:

    6.5b

楼主:
Verilog 转 VHDL
c33[0]   <= (c33[1:0]==2'b00); 怎么转 VHDL?
使用 X-HDL3 转 c33[0]   <= to_bit(c33[1:0]==2'b00);
但是 Modelsim 不接受 to_bit 方式,产生错误,而且c33是bit_vector型态,非 std_logic型态.
最后只好使用  if 方式转.

网友:
Verilog 转 VHDL
c33[0]
引用 楼主:

    是的,VHDL变量类型严格些,这个语句只能用if...else...语句。

楼主:
是的,VHDL变量类型严格些,这个语句只能用if...else...语句。
引用 网友E:

我参考国外,好像都是自己造一个程序解决,X-HDL3转 VHDL 成度好差喔.
Function To_Std_Logic(L: BOOLEAN) return std_ulogic is

网友:
module my_test(input clk,input rst,output d0,output d1);

reg a,b;

assign d0 = a;
assign d1 = b;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
         a   <= 1'b0;
     else
         a  <= ~a;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
         b   <= 1'b0;
     else
      begin
       if (b == 1'b1)
         b <= 1'b0;
       else
         b <= 1'b1;
      end
end

endmodule
已经试验没问题。软件平台的不同版本可能有些支持不够,建议用最新的

网友:
给C16初始化一个初值,没有初值,怎么开始?

网友:
有个初始值,一般都木有问题了

网友:
初值问题,modelsim仿真出来是unknow. 实际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