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

楼主(2012-12-19):
在带隙基准电路(基准电压源)中,要保证电路具有相同的温度特性为什么用PMOS电流源而不是电阻?请各位路过的大神解答下~~~

网友:
用电阻的话,PSRR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电流源是反馈回路中的一部分,用电阻就没法控制了

网友:
你想怎么用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电阻代替PMOS电流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想看你想如何用电阻去替代PMOS,判断一下替代是否合理。否则很难讲可不可以用电阻去替代PMOS。
自己没有想到合理的替代办法,不能保证没有好的替代方法,更难以断定不可以做替代。
如果愿意交流的话,把想法描述详细一点。。。

网友:
选择电流源而不是电阻,不是因为温度系数,而是因为PSRR,换成电阻根本无法接受电源波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红方框里的电流源为什么不能用电阻代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讲详细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要用电阻替代,假如供电电压够高,那是完全可以的,如果替代得对,就变成另一个常用的电路了。

网友:
文中图1就是个用电阻的例子,有兴趣可以看看。

JSSC07 A Sub-1-V Low-Noise BGR.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画版图的话,你说谁比较方便?考虑到面积

网友(2013-01-21):
回复 网友B:

那个只能叫没有电流源,电阻还是起个放大正温度系数的作用。

网友:
如果你会忽略PSRR的话,你可以用电阻。
但是 即使你会调整适当的电阻值,你得用比较大值的电阻。
这样的话尺寸效率不好。

还有实际设计上,PSRR 很重要。
所以为了提高PSRR这个电路也与A1 构成boostup电路。

网友:
考虑电阻受工艺的影响,这样的电路不大可取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否把用电阻做“电流源”的电路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真没见到过;电阻的作用很单纯,就是放大正温度部分的。

网友:
实际上那个电路里的电阻既提供支路电流,同时又提供部分电压Iptat*R,后者才是所讲的“放大正温度部分”。

而前者却正是本贴讨论主题。

网友:
the resistor can be huge.

网友(2018-04-10):
可以算下它的psr,我们可以看到pmos更好,其次,电阻的工艺偏差大,其匹配性肯定没有mos管的好,这是最主要原因,但不是说电阻不可以用,主要看你的输出层精度如何

网友(2020-06-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抑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