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代码中定了integer的情况的dc warning

楼主(2012-12-19):
求助,
代码中设计人员使用了integer变量

是为了在for语句中做自增循环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 ~rst ) begin
        for (i=0;i<4;i=i+1)
            data[i] <= 8'h00 ;
    end
    else .......
end

求助,dc报告warning:start with2000.11.1 release the presto verilog treats "integer" as signed ;synthesize result may not match earlier version of HDL compiler .

问题:warning中的treat as signed 是什么意思?对综合后的netlist有影响么?

网友:
问设计人人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以帮忙解释下这个warning的意思么?什么叫“treat as signed”

网友(2013-07-16):
integer 类型为有符号数,reg类型为无符号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hi~你好
 用Integer在這個例子中,不會有影響。

 被當作Signed來對待,指的是MSB那一個bit是表示正負號。

 舉例而言同樣都是5bit,signed表示長度為-31~+31而unsigned表示的是0~63

   你這段code i 只從0跑到4。

 而integer是32bit的signed,所以表示長度是夠的。

 安心的合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