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dc和pt下report_timing同一路径的delay不同的问题

楼主(2012-12-19):
求助
某一路径原理图如下:
功能很简单,将外部的rst_n信号打进clk,然后得到rst_n_syn,作为复位送到电路中其余寄存器的RB端。
pt下分析的是pre route的时序,虽然知道这个分析没有把保持时间修正,但问题不在这。
在dc中的约束和pt的约束全部相同,给rst_n加了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 rst_n
rst_n的inputdelay认为是clk域下的0 delay。

在dc下报告report_timing -delay min
发现从reg/CK到reg/Q端时间为0.6ns
在pt下报告同样的timing
发现从reg/CK到reg/Q的时间为0ns。

如果我将pt中的约束去掉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 rst_n。那么pt下这个路径的CK到Q的timing就和dc结果一直。

为何同样的约束在dc和pt下的report_timing时序不一样?
为何set_ideal_network(在pt下)在寄存器的D端会对Ck到Q的timing acrs产生影响?

网友:
帮顶。。。
可能还有其他的不同吧

set_ideal_network设置的rst_n
同学
是不是搞错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说下么?是我这里的表述错了,还是我的设置错了,不应该把rst_n定义为ideal network么?我的目的是希望dc下不优化rst_n的线网,交给pr去做即可

网友:
想不优化的话,你直接false path掉不就好了么,效果也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false_path 只能对时序的问题做不优化,但是如果是drv的问题,还是会有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