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DIMM为何有两组时钟线?

楼主(2012-12-19):
一般的DDR2 SDRAM只有一组时钟线,为和到了SO-DIMM,却有两组了?
参考资料:

DDR2 SDRAM SPECIFICATION(JESD79-2F).pdf (1.82 MB , 下载次数: 5 )

(200-Pin DDR2 SDRAM Unbuffered SO-DIMM Design Specification (Revision 2.5,Release 18)(JEDEC Standard No. 21C,Page 4.20.11).pdf)

DDR2 SDRAM SPECIFICATION(JESD79-2F).pdf

网友:
我记得我上次做SO-DIMM的时候参考的ALTERA的DEMO设计,那个原理图上面第2组时钟输入是不用的。我也没有用。。

按JEDEC 写的《DDR2 Unbuffered SO-DIMM Reference Design Specification》意思好像是两组时钟各驱动一半的SDRAM颗粒。

当时我就用了一个时钟去驱动所有的SDRAM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