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odelsim仿真除了看波形正确与否外还要别的方法看结果是否正确么?

楼主(2012-12-19):
用modelsim做仿真,除了看波形是不是对的,还有别的方法验证结果正确么?比如在大的电路中看波形会很吃力。

网友:
采用两套模型,比如,c/c++模型和HDL模型,将数据保存为自定义的文件格式,然后自己做小程序或者使用其他工具对比数据的异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抽象啊。。。不过谢谢回答

网友:
如果是数据处理的话,可以将结果打印成文本格式的看

网友:
在testbench中可以用$display输出字符串到屏幕。用$fdisplay输出到文件。可以判断某条件满足时输出相关信息。--用verilog。

网友:
同楼上,用$display,文本形式输出。

网友:
进行文本波形查看,建议你说学学tb文件的编写,可以很方便的帮助你去查看波形甚至是错误情况的文本打印输出

网友:
你可以写个验证平台,做自动检测啊